松下定频空调无规律停机修理

楼主(2019-05-03):
松下1.5P空调无规律停机,等几分钟又重启,如此反复,接手第一件事就查内外机温度探头阻值,对照淘宝卖探头家的提供的数据都正常,接下来把内机主板其他部分仔细检查了没发现问题,没办法又回头检查温度探头两端电压,查到内蒸发器探头为1.7V  换算阻值为10.3K,明显不正常,赶紧取下测量阻值为30.6K,换算成串联电阻分压值应该是大约3.0V   再测串联的20K电阻完全正常,感觉这探头坏的奇怪,管他的,找一20K探头换上试机空调完全正常

网友:
表花了多少米

网友:
楼主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享维修心得,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敬佩.

网友:
佩服,技术不错。

网友A:
传感器下偏置电阻阻值大小就是传感器的实际阻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文并茂,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下偏置电阻阻值大小就是传感器的实际阻值。

没注意,真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传感器隐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