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液晶电视L26K1A开机屏显“海尔”就黑屏

楼主(2019-05-05):
海尔液晶电视L26R3A开机屏显“海尔”就黑屏,声音正常,故障可能是背光电路保护。该背光电路IC用的是OZ964AGN(16脚封装),上网只查到OZ964GN(20脚封装)的去保护方法,查不到OZ964AGN的资料。请教各位师傅:OZ964AGN(16脚封装)的去保护方法。万分感谢 !

网友:
规规矩矩检查一下灯条吧,不能无缘无故保护。

网友A:
你最好外挂灯条试试   正常了就是灯条有病 忙目去保护还是用不住

楼主:
是LCD的,电源背光一体板,4个灯管,一个变压器阻值偏大,没有变压器代换,想去保护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CD的,电源背光一体板,4个灯管,一个变压器阻值偏大,没有变压器代换,想去保护看看 ...

可以买到的。

楼主:
淘宝没有查到,变压器型号T51.0244.263请问哪家有?大师
                        10817 15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外挂灯条试试   正常了就是灯条有病 忙目去保护还是用不住

是LCD的,,,,,,,

网友B:
找一块通用高压板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块通用高压板就搞定了

谢谢。。。。

网友:
去保护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