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蒸发铜排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9-05-06):
接修一台双门展示柜,内漏需要盘管,打算用两块50的成品铜排,串联的话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中间需要用铜管上下把两个铜排连接起来,最后还需要一根铜管回压机,这样多用点铜管,而且还是先连接毛细管的铜管首先降温,另一块要晚一点,现在打算把两块铜排并联起来用,这样两块铜排中间不需要太长的连接管,上下各一个三通就能解决了,理论上排除焊接都没有问题,两块并联的铜排应该可以一样降温,毕竟空调内外机都是并联的,但是冰箱没有这样弄过,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这样弄过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完全可以,有些对开门展示柜原机管路就是两路并联的,但两边蒸发要长度一致。

网友:
应该可以,串联和并联的容积是一样的。

网友:
绝对没问题,放心做就是了我搞过

网友:
蒸发器并联串联式的都可以。

楼主:
展示柜修理完毕,听从大家的意见,采用的并联的,毛细管2.4米,两块50的铜排,效果还可以,隔着玻璃门拍了张照片,不太清晰。

网友A:
没有干过 觉得还是一根到底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干过 觉得还是一根到底比较好,,

并串联容积不变,空调内外热交都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