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求助:HD850光头能用HD880代换吗?

楼主(2019-05-07):
先科移动DVD,是铁架HD850,用HD880代换只转不读碟,不知能否代替?换过光头24P排线。手头没HD65,HD650,HD850,HD870。

网友:
不能读碟就是不行了。

楼主(2021-05-14):
  今天遇到一台台式DVD,光头也是SF850,上次用880代换不成功,这次竟然成功了,还是上次没用掉的880,难道和解码芯片兼容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