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磁带随身听

楼主(2019-05-07):
哪个大佬有爱华磁带随身听的电路图呀?有的帮忙给找找,谢谢!

网友A: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找到图纸的,你可以根据故障现象,查对应的电路用的什么芯片,再根据芯片来找图纸做参考,这样比较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找到图纸的,你可以根据故障现象,查对应的电路用的什么芯片,再根据芯片来找图纸做参考, ...

感谢!你的建议有道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坏了马达电路

网友(2019-06-08):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