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聊维修技术】——这样的售后维修挣钱吗?

楼主(2019-05-08):
机器型号:KFR51LW/DY-YA400(D3),条码:21122250587682607EXXXX. 2016.08
故障现象:用户反映开机无显示,上门检查开关已输出220V给空调,拆机发现内机主板大电解电容爆,电源IC炸,只有申请配件。
维修过程:电话预约第一次上门检查发现内机主板坏,申请配件;配件到后去县城领上第二次上门准备更换主板,对比新旧主板,并不是完全一样,新的省了部分元件,且四通阀、外风机是插槽的,而旧板却是焊在主板上的,怀疑发错,咨询配件管理,刚开始说给重新审块,之后又说公司售后就是这种板子,自己需用电烙铁焊接,之前更换空调板子也没焊接过啊,回家拿电烙铁;第三次上门,刚刚焊了一个线头停电了,本想等来电完成的,用户说这段时间村里经常停电,要等到晚上8点才来,只好回家;第四次上门前电话问好用户电已正常才上门,换好板子开机还是无显示,测量220V只有90V左右,检查发现开关里的接线根本没压紧,220v正常后仍旧无显示,调整插件后有显示了,但等几分钟内风轮不转还报E3,测量板子焊点面风机供电电压,怎么没电?220也没到硅桥?顺线路板看应该能过去啊!最后对怀疑元件从元件下面腿测量正常啊,测量风机插件300V,15V正常,开始怀疑风机故障,用户也没有说之前报E3啊,之前E3故障换过直流风机但那是变频柜机且是2018年下半年的,这是2016年的定频柜机啊,怀疑它就拆下看看,转动电机轴有明显有 阻尼感,确定是电机坏,继续审电机,依旧是去县城拿件第五次上门换上电机,试机正常。
本例维修过程总结:1.空调白电已不再是那么白了,本该是黑电的平板电视也不再是黑科技了,直接换板维修;2.空调主板测量底面焊点不准,因为有层绝缘物质,直接测量上面插件或漏腿元件;3.有时机器故障并不单一,还需全面对待;4.路程有点远一次来回35公里,更不说去县城取件了。

网友:
你要问我,我觉得是赚了经验长了本事,只是感觉您赚了一肚子气。换个角度,一个空调修这么多次,用户心里何尝没点想法。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只是一开始就没理解您说的内机主板大电解电容爆,我经验尚浅。

楼主:
很多空调维修师傅只做空调安装了,我却做空调安装和维修路线,也不知以后的以后会咋样?

网友A:
电源ic炸有可能是某个地方短路引起的,所以当时应该还检查其他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ic炸有可能是某个地方短路引起的,所以当时应该还检查其他地方的。

一场大风之后就有了本次故事的开始...

网友:
这个电容是300V整流滤波电容。这个电容炸,多半是那边电压不稳造成的。电压过高,300V整流后电压超过滤波电容的耐压,还有楼主,难道定频机风机就不能用直流风机?你这个机器内风机就是直流的!还有你这个原来的风机坏,估计就是这次电压高烧的。电压高引起电容炸,风机坏,电源模块炸。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机器你跑的多,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就跑的少了!

楼主:
发上电机图片

网友:
赚了经验长了本事,板子带回家焊几根线再回来接,也可下点功夫修好原板,电压高引起板坏修不难

网友:
问下内机壳怎拆

网友:
妥妥的直流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