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格兰仕)微波炉烧保险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楼主(2019-05-09):
型号:格兰仕P70D20L-D(WO)
故障现象:不会过电。
拆机检查发现交流保险已烧黑,估计有严重短路。用万表10K档测量磁控管灯丝到地阻值无限大,正常。测升压变压器3欧左右,高压二极管正向阻值100K,反向阻值无限大。高压电容1UF用10K档两极交换测冲放电也正常,检查门开关也正常。为了保险起见,代换升压变压器,装保险,开机又烧奇怪了!然道烧保险还有其它毛病?转盘,烧烤,灯泡插座也正常。无意中测量高压电容到地阻值,怪了怎么小?赶快拆下测量,其中一脚到外壳阻值才30欧。好了问题就在这边。换一个拆机原装电容,开机正常使用。维修结束。
   分享这一贴只是想告诉大家测量这种高压电容会不会漏电时,应该测量到外壳的阻值,我自己经常是测电容的冲放电,或用数字表测量电容的容量。这次就是放了这样的错误,至此走了弯路。当然很多人是知道的,就当我在重复说。勿喷!

网友A:
把外壳用胶布隔开,也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壳用胶布隔开,也能用吧

高压,不好吧!

网友B:
我对测出的结果图片的真实性有怀疑

图片里出现47型表和数字表 47型表看不到表笔走向

电容上的这个表笔我怀疑是数字表上的

47型万用表的表笔在一边偷偷另加接了一个30欧电阻然后把结果展现在同一组图片里

网友:
我修苐一时间是检查电容,然后再检对地电阻值,

网友:
这个没有忽视过,烧保险都是全面检测,测量这个电容一直都有测量对外壳漏电,包括空调电容。

网友:
大家还是要感谢这种无私的分享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测出的结果图片的真实性有怀疑

图片里出现47型表和数字表 47型表看不到表笔走向

大师眼神真厉害,我等小辈怎么只看到50型的表,没看到47型的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