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修复一例

楼主(2019-05-09):
开机一直在这个状态,百分百进度又重启,进入不了BIOS界面,在一块坏主板上找一块主BIOS芯片,不能是副芯片因为不是空白的,容量,生产厂商相同,焊上去,重新清空,进入写数据界面百分百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二楼说得也有道理

网友A:
技术可以.焊工有待提高哦.

网友:
谢谢分享主板换BIOS,现在主板多带双芯片,可以用备份恢复,但芯片要正常

网友:
这个焊工.....找个商标贴住啊

网友B:
可以先把主副对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焊工有待提高哦.

没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主副对调试试!

没有试看估计不行。按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