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毛细管求救

楼主(2019-05-10):
300升冰柜内漏盘管,压缩机是qd91y 600a,毛细管用了2.1米就是冰箱用的细毛细管,抽空加氟后管子只有两三颗结厚霜后面不凉,检测压缩机排气有力,不冰堵,氟也加的合适,请问师傅们是毛细管长了吗,应该多少米。

网友A:
加氟量还不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氟量还不到位吧。

小瓶的125g加了一瓶了都
真空没抽好会引起以上鼓掌吗,我是高压侧抽真空大约35分钟可以吗

网友B:
2.1米应该可以。是不是压缩机效率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米应该可以。是不是压缩机效率不行了?

排气有力用手堵不住

网友:
继续加氟,直到回气管结露为止!

网友C:
前面结霜,后面不结霜,其实就是制冷剂蒸发量不够。一是制冷剂少了,二是毛细管节流严重。对症下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结霜,后面不结霜,其实就是制冷剂蒸发量不够。一是制冷剂少了,二是毛细管节流严重。对症下药即可 ...

谢谢冰柜铭牌标注制冷剂80g我加了一瓶125g,现在把毛细管剪短了1.6米试试

网友:
300升冰柜全冷冻,毛细管用的细了

网友:
上次有人说,冰箱看压力,半吊子。这种情况,如果结合高低压压力,会很明显看出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