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装Win10照样飞

楼主(2019-05-10):
升级Win10这个话题好久都没有提了,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升Win10是必然趋势,趁着还在免费期内,小伙伴们还是从了吧。
其实符合Win10升级条件的设备硬件要满足1GHz主频处理器、1GB内存、16GB硬盘等条件,和主流智能手机比还差一截呢,想要健步如飞,是真不容易。
那么究竟怎么做呢?动动手指,更改以下几项配置,试一试让那些接近淘汰的老电脑焕发第二春!
方法一:从开始菜单进入,选择设置-个性化-颜色,关闭“显示开始菜单、任务栏和操作中心的颜色”和“使开始菜单、任务栏和操作中心透明”这两项:
这一招是关掉Windows 10的沉浸效果,降低显卡的负担,对只有集显的老电脑效果很好哦。
方法二
搜索并进入控制面板,找到“系统和安全”,点击“系统”,选择“高级系统设置”。找到高级-性能-设置,进入电脑的性能选项:
在“视觉效果”下,选择“自定义”,然后勾选“平滑滚动列表框”、“平滑屏幕字体边缘”、"显示缩略图,而不是显示图标",点击应用:
这样设置以后,电脑显示效果虽会受到一点影响,但看看视频,简单处理点文档,还是能体验到速度的改善,想要升Win10又担心老电脑hold不住的小伙伴,这个方法你值得一试!

网友:
就是不升,咋滴,WIN10不可能是趋势,阿三的BUG和用户测试机制不整好,WIN10都不可能成气候,谁喜欢用个电脑天天升级,升一次测试一次大BUG,楼主用心良苦,可惜事实正好打了脸!

网友:
话说因为这个WIN10而不升级电脑的人估计大有人在,起码我就是一个,

你阿三不是勾结各硬件厂商不给驱动嘛,那行,咱就用到硬件实在不能用为止,就算用坏了也还有大把二手的硬件可以支援,你个阿三10再恶心也恶心不到我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经验,喜欢新系统体验的师傅值得一试

网友:
xp还在服役

网友:
自问电脑配置都不算好差 I5 的 U,固态硬盘,还是感觉 winXP 好用 顺手,一直不想换,直到软件不支持再讲。

网友:
说因为这个WIN10而不升级电脑的人估计大有人在,起码我就是一个,

网友:
楼主这Ryzen5 2600真老啊,那我的老太爷电脑还是用用我的xp好了

网友:
去年的u今年就是老电脑了...
win10是我用过的最难用的系统,微软最烂的系统,和当年的winme有的一拼......

网友:
win7用着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