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热水器修到无语的故障

楼主(2019-05-12):
    前几天接到一万和10升的恒温燃气热水器,客户电话反映,出水温度上不去,温度和体温差不多。当时判断可能是两个方向的问题,一是出水温感阻值漂移,一是板子出了问题。比例阀体总成毕竟不常出问题的。到客户家里后试机确如客户所言,连续尝试几次后,依然不行,测量温感,不足12k,根据现在的温度也还算正常的。测量主板供电,主燃烧分段阀没有供电,点火分段阀21v。果断判断是板子出了问题,建议更换板子。客户也同意了。由于当时没有带这样的板子,就征得了客户的同意,把热水器带走维修,也是为了防止反复跑腿----心中预感不一定单单是板子的问题。
    到家后换了板子,故障消除,分段阀有供电。窃喜,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便到客户家复装了,当时试机水温正常。但是,晚上就打来了电话,说热水器没有修好,故障依旧,我心中就有些忐忑了。第二天过去,在设定46度左右时主燃烧器没有燃烧,当设定50度以上时主燃烧器才工作,拆机回修,难道是新板子质量问题?果断又换了一块板子,可是依然不行。中间已经对比例阀和几个电磁阀进行测量,都正常,阻值都在80k左右,也将出水温感换成了新的。这时,头就有些麻了,再下去怎么分析问题呢?请教了几个同行,也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更逗的是,某检测仪开发工程师某工,更是给出了是热水器自身精度问题。这怎么解决呢?

    敬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这样维修好像不可取哦,修不好可以拒修,有可能出现的异常高温失控比烧不热更加危险

网友:
这样会摊上事。

网友:
这样也算修好了?把电磁阀芯拿掉来得到供气燃烧,怎么不去想办法排除电磁阀不工作的故障?

网友:
修不好可以拒修,我们维修千万不能搞出更大的风险,我们承受不起啊!

网友A:
出水温度上不去,其实就是出水口温感阻值变值(变小)引起的现象,根本就不怪板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水温度上不去,其实就是出水口温感阻值变值(变小)引起的现象,根本就不怪板子的事!  ...

说的不错,温度传感器在热水器上10k、50k用的多,万和的热水器显示屏上调好的温度就会显示这个温度出热水温度没显示,是不是设计上的问题,我修过多个万和的恒温热水器故障都是打不着火

网友:
热水器没问题,被你搞出问题了,缺陷产品,水温呼高呼低,热水器上有个流量阀就是针对水温不达标人工干预的,温度调个43,,水流量阀配合调差不多不冷就可以了!万和有一种带伺服电机调火力的那款才精度高,

网友:
顺便说句!这种故障上门调一下收几十就走人了,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