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九阳电磁炉jycp-21db-b电路图

楼主(2019-05-13):
九阳电磁炉jycp-21db-b电路原理图

网友A:
如果是元器件烧坏了看不出原型号,可以把板号以及该原件所在位置拍个图发出来出来,大家手头有废板的可以帮你看看,图纸可不好找

网友:
现在卖电器都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
同型号的图不好找,可以借鉴其他电磁炉图纸。

网友:
电磁炉厂家从来就不提供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元器件烧坏了看不出原型号,可以把板号以及该原件所在位置拍个图发出来出来,大家手头有废板的可以帮 ...

谢谢啊,这种型号的主板找了一晚上 竟然都没有  尴尬

网友:
根据主板自己先画一个大概的原理图吧

网友:
九阳21D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