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ZX7-400电焊机怎么修?

楼主(2019-05-13):
一台ZX7-400电焊机主板炸管,不是IGBT管炸,而是开关管炸,估计是底板220V和380V转换板上的继电器触头短接了,这个时候只能接220V的电压了,但是工人不知道继续接380V,导致380V再倍压,电压过高损坏了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这个图中开关管炸掉了一部分,已经看不清型号了

楼主:
这个图中电源管理IC也炸了,不  知道型号

楼主:
而且开关管的边上的电源检测贴片电阻也烧黑了,不知道阻值,大神们看看能告诉一下这几个管的型号吗,下面这个图是这个主板的整体图,评估一下还能维修吗?

网友:
能修,只要给够银子定做都行

网友:
你所说的称谓不敢当,只是和你交流,从你上传的图片来看,损坏的元件还不算少,这种情况建议你把电源板更换一下试试,因为损坏的元件你还有不知道的型号,如果你能够查到具体的型号,把板上的所有坏元件都更换也可以。

网友A:
把原有的辅电不要了,另个个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有的辅电不要了,另个个辅电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最快捷有效。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有的辅电不要了,另个个辅电就可以了

俺经常这样做

网友(2019-12-01):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中电源管理IC也炸了,不知道型号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