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问题调教高手!

楼主(2019-05-14):
我备份的C盘win7,已经激活状态,还原到另一个磁盘后,怎么会是没有激活状态?而且还激活不成?

网友:
对的 激活的系统还原出来要重新激活的,激活不了是系统原因,有的GHOST系统会这样,我用原版安装系统还原后就可以激活

网友:
换个激活工具

网友:
你是在A电脑激活 换个B电脑硬件状况变了 出现未激活状态很正常 用其它激活工具再激活一下

网友:
硬件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激活。建议使用小马激活工具

网友:
另一个电脑是不GPT分区,如果是的话要用GPT分区激活工具

网友:
你还原到其它硬盘,它的硬盘参数改变了,所以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要重新封装下。加入小马激活参数,开机自运行一次。工具在万能驱动网站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