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聊维修技术】——雅马哈 RX-V377功放保护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14):
    接修一台雅马哈RX-V377型AV功放,故障为不开机,用户反映同时按住面板的info+control键上电,可解除保护,机器能开机,但一分钟左右会再次保护关机,本人接机后试了几次确实如此,说明机器出现了故障引起保护。
    由于功放机故障率比较高的地方是在末级放大部分,拆机后直奔主题在路检查末级功放管,大功率电阻等无发现异常,正负电源滤波电容在路测量有充放电现象,且正负电源两端阻值基本差不多,可排除电路有短路现象。于是下一步准备通电测量各个声道的中点电压,但是此机的结构紧凑,在功放板的上方还安装着主板(微处理器及音视频处理电路),且通过多条排线进行连接,一时找不到可以测量的点。因机器是保护性关机,那么肯定是CPU检测到某个电路工作异常引起保护的,只能再考虑从CPU的取样检测点入手,这类功放的保护电路都比较完善,对中点电压,末级电流,温度,正负电源电压等都有取样检测,任一路出现问题都会引起保护关机,观察到主板的一边有个插座(CB222)用排线与功放板相连,判断这就是CPU的取样检测输入端口,把排线拔下,用橡皮擦清理后装回,通电解除保护后,机器开机约一分钟左右又保护关机,故障未排除。在无图纸资料的情况下,维修陷入了困境。
无奈,只好运用万能的互联网来寻找资料了,终于在某一论坛上找到了该机的维修手册,但需要人民币20才能下载,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付款下载了。找到图纸后,就可以按图索骥,逐点排查了。
    打开图纸,首先找到CPU的取样检测接口CB222,发现检测的有I_PROT(末级电流),DC_PRT(中点电压),PS_PRT(正负7A电压检测),THM1_PRT和THM2_PRT两路温度检测,这些检测点图纸上都标明电压值,利用机器解除保护后的一分钟测量这些电压,与图纸对比相差不大,至此又排除了保护电路的问题,又得重新开始别的思路。
    重新解除保护,通电在机器开机的一分钟左右,试调整音量开关,和一些面板按键,显示屏对这些调整操作均能做出反应,这说明CPU的工作基本是正常的。不放心,又去查了一遍时钟和复位电路,这当然是正常的,怀疑是数据的问题,但是遍寻了网络也没找到,维修又停顿了下来。。
    突然想起以前维修彩电时,遇到过按键开关漏电引起的奇异故障。对了,CPU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是电源,时钟,复位,再就是程序数据,还要各个操作按键无异常,如果某个按键短路或者漏电都会引起CPU误检测。马上去检查按键电路,看图纸,该机的按键电路是由多个电阻及开关组成的梯形电阻电路,一共2路,KEY1和KEY2输入到CPU,逐一检查按键电路的各个电阻及按键开关,终于找到一个开关漏电,漏电电阻从几K到几十K摆动,非常不稳定!至此,故障元凶找到。稳妥起见,把面板的所有按键全部换新,通电解除保护后,功放一切正常,试用几天后交付客户。

1人赞赏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谢谢分享

网友:
学了一招,以后有类似情况先盘查开关漏电。

网友:
一个三星数字功放屏显示保护,拿来修理,找了各种方法不知道怎么才拆得开最后不敢动手退货了。感谢楼主分享高端功放维修经验,受益匪浅。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楼主: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学习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绕了一个大圈子。谢谢分享。

网友:
一看就是下了功夫修的,谢谢分享图文并茂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