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煲出故障,让我欢喜让我忧

楼主(2019-05-14):
昨天空调移机,完工后,客户满怀期待的询问,电饭煲能不能修,该客户比较畅快,我也愿意帮着看看,因天晚,直接带回家维修。
根据描述,这品牌电饭煲买了一年,仅仅用了两次,就出现间歇加热,显示E1,重新开合盖子,又能加热一阵。如下图。修过普通电饭锅,这个看着有点高大上模样的,还真没见识过。不管那么多直接开拆。小心翼翼打开盖子,只看到几根线,两根细的应该是上温度传感器了,顺线缕,控制板在下部,打开,(这时候忽然发现,这款电饭煲,实际上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电磁炉!)拔下插头测量,100K,正常。找底座温度传感器,拔插头测量,没动静,反复检测依旧没动静,这么新就断路啊。顺线路准备拆下购买新传感器,当拆到传感器根部时,豁然开朗了。原来传感器和插头引线是由一个铜片箍在一起连接的,由于装配工艺不到位,此处已经呈现分离状态,如此看来,客户描述的间歇加热就不难理解了。标题说有喜有忧,喜的是如此简单明了的故障,让我遇上了;忧的是厂家薄利多销价格低,质量不堪维修价值更低。。。
之后处理,暂不描述。处理过后,测量阻值为43.6K。组装试机半小时,不再出现间歇加热和E1,故障排除。
有个不明之处,套在传感器外面的透明胶管,是什么材质,能防潮,还不怕热,,,,我拆开焊接后,又该如何恢复?我是费了不少气力,把两节套管 上套下,搭接在一起,加了点热熔胶。
自我感觉处理的不专业,所以之前暂不描述具体处理方法。望有经验的老师不吝赐教。拍的图片和描述一样乱糟糟的,师傅们将就一下了。

网友:
曾经差点买这个。

网友:
这个品牌现在还算是名牌了,做工是比较好的了。不过有个别的结构和用料,是有待改进,因为老出同样故障

网友:
这个品牌现在还算是名牌了,做工是比较好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还可以

楼主:
首先感谢杨版主 粤发家电冷气两位老师的鼎力支持,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