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贴片电容可用瓷片电容代换吗?

楼主(2019-05-15):
请教大神,电路板上贴片电容坏了,可以用直插的瓷片电容代换吗?

网友: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网友:
大部分换了没有问题,只要参数一致。

网友:
  完全可以。分清楚:高频瓷片,和低频瓷片。

网友:
参数一致就行。(当然还要能够放得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已代换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容量一样一般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