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PNP做二极管使用,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这个电阻怎么算

楼主(2019-05-15):
如图,PNP做二极管使用,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这个电阻怎么算,也就是说100K怎么算出来的,我看过8550数据手册饱和压降是0.4V。百度上找了好久,也没一个问怎么求这个值,都问电阻起什么作用。现在我就想知道100K怎么算出来的!跪谢大家!

网友A:
电阻是根据参数Ib电流算出来的,你别说没看懂,这个电阻是针对基级的上偏置电阻,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发射级和基级等压没有压差怎么工作,这种基础的问问也没用学不会的,先把理论学习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根据参数Ib电流算出来的,你别说没看懂,这个电阻是针对基级的上偏置电阻,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发射级 ...

那你帮我算一下呗,假如单片机COM1输出电池是10MA,那后面怎么算呢,我只知道ub=(vcc*R13)/(R13+R21),若这样算的话,是不是(5-0.4)=(5*1K) /(1K+R21),那R21也不是100K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帮我算一下呗,假如单片机COM1输出电池是10MA,那后面怎么算呢,我只知道ub=(vcc*R13)/(R13+R21),若这 ...

三极管导通还得兼顾工作状态,是要求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饱和导通。以此为前提来计算偏置电流电阻的。搞维修知道有这回事就可以了,再深挖就是搞设计的范畴了,需要用到的知识更严苛。

网友:
我看过电工基础学(下),上边有计算方法,用微积分算的,看的我只打瞌睡

网友:
基本思路

网友B:
手机上传不行,基本思路是要求流过电阻的电流是ib的10倍以上

网友:
这个图中,8550也不是作二极管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传不行,基本思路是要求流过电阻的电流是ib的10倍以上

大哥,你这张图我电脑上看不清,可以VX给我吗?180 1910 1420,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这张图我电脑上看不清,可以VX给我吗?180 1910 1420,感谢

自己找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