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福田风景的汽车空调怎么加不进去氟利昂啊~~

楼主(2019-05-15):
刚刚给 车子加氟  我那个福田风景是 2010年产的  前后空调  手册上没写加注量查了下 金杯貌似 前后空调加注量950g

刚刚用 抽真空的办法加氟  昨天先更换高低压阀门气门芯 清洗气门芯的接口(之前修理工都没装保护帽 所以气门芯有泥土) 气门芯5毛 塑料保护帽高低压的那种 4毛一个

抽真空 保压一夜 今天看基本指针没动 (可以保证除了气门芯外 其他地方基本没漏气)  继续抽了20分钟吧  加氟

用我自己做的三通阀做无空气进入的加氟方法  先关闭氟利昂罐体的阀门 打开真空泵和 加氟口的阀门  抽真空 之后 关闭真空泵阀门  打开氟利昂  直接加注  大概算了下  直接加注量也就200g  (从高压口加入的 )  之后关闭高压阀门 打开低压阀门 发动车子 加注了一会儿 关闭低压阀门检查压力  大概2.5-3.0bar之间    高压大概14bar   这是怠速  我看各位大神以及原厂手册也写了 低压压力1.5-2.5bar 我这都有点超了 但是高压刚好过了13.7bar 然后看了下加注量 才725g  跑去管路的浪费 估计也就700g的样子 貌似加不进去了  可是从压力上来说 应当够了  难道是我的氟利昂有问题?

之前 60块钱买的人家剩下的氟利昂  13.6kg的 大概都剩下6kg多 实际就是每瓶3kg左右  一瓶是 巨化的 这个应当真货 不过另一瓶杜邦的应当假货 我这次加的杜邦的 主要是怕车子还漏 加好的几天就没了 先加便宜的试试看

难道这个是 R406A或者所谓的R134A的代用品?  因为之前3块多 买的 OFS的 R134A   标称250g  净重150g的那种  我问过厂家 就是代用品  人家通过了9001认证 仍旧是代用品~~   据说代用品压力高 还有容易漏   压力高我能理解 容易漏? 据说 冰箱用没事  因为是铜管   汽车是铝管 容易漏 难道 代用品腐蚀铝管道么? 不过从R406的成份来看  都是  R22 R600A和 R142B  除了 142  其他两种应当都没腐蚀性

反正都加进去了  倒是制冷也还行 后蒸发器感觉不是很冷  前蒸发器倒是没问题 不知道啥原因  还有就是加注量  压力达标了 但是加注量偏小 加之前是 6.455kg  加注后  5.73kg  所以 特来请教 是啥原因啦  还有 汽车刚启动 视液镜里看 比较浑浊 不知道正常么

网友A:
帖子内容看得很累,有用的信息不多。
没有你标题说的事,不任是什么制冷剂,也不任是什么品牌和产品,如果不受控制,加注至爆管都是可以的。
正常情况下,怠速时加注后的低压运转压力不得超过0.2MPa表压,空调出风口的温度最高不得超过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内容看得很累,有用的信息不多。
没有你标题说的事,不任是什么制冷剂,也不任是什么品牌和产品,如果 ...

我是  加注前 氟利昂重量6455g  加注后 5730g  差值725g 算上管路损耗 大概600g多吧    刚才看了下 又加了点  剩余5275g  差值1180g  比950g多 但是算上两次管路的 损耗  估计也就1kg不到吧  看来是可以加进去的 只不过 怠速加起来慢 请人推油门给加进去的  现在怠速状态 低压 2.7bar   高压 15bar  应当差不多了     低压有点高  说明书写 不超过2.5bar 但是也有人说 3bar 反正 我发现 从725g加到1180g的时候  低压基本没变 高压的确上来了一点 从 12.6bar到 15bar了  就这样好啦

您看看 这样的压力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内容看得很累,有用的信息不多。
没有你标题说的事,不任是什么制冷剂,也不任是什么品牌和产品,如果 ...

现在又加了 400g  大概  怠速状态 高压 15bar 低压2.7bar  高压貌似还行 低压高了点  主要我发现  从725g加到1180g  高压上来了 低压基本没怎么变

我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掂量和琢磨着办吧。   荣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内容看得很累,有用的信息不多。
没有你标题说的事,不任是什么制冷剂,也不任是什么品牌和产品,如果 ...

是的 我看过您的帖子 说 低压不要超过0.25MPA 也就是2.5bar 但是 我看了下  如果加到0.25MPA  高压才 12.6bar 这时候加注量 也就标称值的 60%多   然后继续加注 倒是没发现  低压增大多少 高压反倒增加了 到 15bar    这时候 加注了1180g 超过了标称950g 但是算上两次加注的管路损耗 也差不多

而且加注的过程中我发现 只要打开低压阀 和R134A罐子相连  压力就升高到 3bar-4bar 如果关闭 就降低  我感觉应当关闭才对 毕竟车子不能一直连接氟利昂瓶子工作嘛

出风口温度还没测 但是如果 让怠速就达到2bar 感觉 加不了多少冷媒了  所以有点奇怪  原厂手册写的也是 0.15-0.25mpa 也就是 1.5-2.5bar  难道真是加多了?  可是 如果加少了 高压貌似就偏低了

是不是我怠速偏低? 因为 加大油门 高压升高  低压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看过您的帖子 说 低压不要超过0.25MPA 也就是2.5bar 但是 我看了下  如果加到0.25MPA  高压才 12. ...

你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在怠速时空调的低压必须(只能)为0.2MPa?也没弄懂空调在整个运行中,低压压力为什么都必须控制在0.2MPa表压?压力超得越多,效果越差。也并非为了不使压力升高而少加些制冷剂,必须是在加足了制冷剂的前提下所反应出的实际运行压力,才能判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加注的标准是以低压压力为准的,只要低压是正常的,高压压力也一定会是正常的,加注中不要去管高压压力。
低压压力超出范围,无非就是两点:一是膨胀阀的开启度过大,没有相当的技术功底,是无法调节的,必须更换;二是压缩机的压缩性能下降了,只能更换压缩机。
谁说在加注过程中氟瓶与加注口之间不能一直打开?除非中途换瓶或已经加注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在怠速时空调的低压必须(只能)为0.2MPa?也没弄懂空调在整个运行中,低压压力为什 ...

那估计我的膨胀阀有问题 开启偏大了 因为 加注量700g的时候 已经低压到2.5bar了  但是高压可偏低 才12.6bar 我看手册写的也是 高压是  13.7bar以上  我估计也是怠速的数值吧
加到额定950g左右的时候  低压2.7bar 高压15bar  加油门  低压下降 高压上升  估计压缩机没问题  膨胀阀有点小问题吧   不过也能凑合用  加油门 低压下降  温度下降  就是怠速温度也还行  如果下次再漏氟    换个膨胀阀  我查了下  副厂的膨胀阀也就30多一个 倒是不贵
不过 我 在打开氟瓶开关 的时候 当然压缩机是运转的  低压就上来了 3-4bar吧   但是关闭开关 就2.7bar了 所以我猜  所谓的低压压力应当是   关闭氟瓶开关的压力咯
另外如果膨胀阀有问题 我想也不要调节了吧  那个玩意调节要 放掉冷媒 调好再测试   一个膨胀阀30多块钱 我加冷媒也要20多30一次  一次调不好放掉 直接损失就是一个膨胀阀的钱  懒得调了 下次漏氟 直接换膨胀阀 你看这样估计就问题不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估计我的膨胀阀有问题 开启偏大了 因为 加注量700g的时候 已经低压到2.5bar了  但是高压可偏低 才12.6ba ...

低压高,而高压不高;加大油门,低压下降幅度不大,高压升幅不大,足以说明是压缩机的压缩效率低下的表现!以怠速无关!高压压力与环温,发动机窗里的温度,冷凝器的性能和冷凝效果,加氟量及压缩机的性能有关。
加氟至视液镜正好消除气泡为准,此时如果低压压力超过了规定值,加大发动机的转速,低压压力应有明显的大幅下降,高压压力会大幅上升,说明压缩机的压缩性能是可以的。如果在此情况下低压压力仍然超过规定值,则说明膨胀阀的开启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高,而高压不高;加大油门,低压下降幅度不大,高压升幅不大,足以说明是压缩机的压缩效率低下的表现 ...

加大油门测试  低压下降还是明显的  大概1-2bar吧   高压有上升 但是 真没注意上升多少
下次有机会再测测   如果冷冻油偏少 也会造成 压缩效率降低吧
大师 貌似冷冻油少的话 据说 会高低压窜气? 类似真空泵 也是靠 机油密封的?

不要这想那猜,冷冻油与压缩效率有什么关系???那你就多加点,“油多不坏菜”。
“冷冻油少的话 据说会高低压窜气”,说这话的等于放P!!!
没工夫和神气与你纠缠下去,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荣昌制冷

楼主:
停车后 看视液镜 还有小气泡流动正常么?

不会是有漏气的地方吧  停车很久了  弄底盘螺丝 突然发现 视液镜有气泡流动的样子 不知道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