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康佳RTD2995D平台网络电视在线写EMMC引导数据方法和软件

楼主(2019-05-15):
康佳使用RTD2995D主芯片的4K网络电视主板EMMC坏的比较多,换EMMC后要用编程器写引导后再用U盘升级,还有一部分U盘升级失败导致不能再U盘升级的电视也可以写引导后再U盘升级!此升级方法已有不少教程,但还有师傅在群里问怎样使用,刚好修到这个平台的主板并实际操作了一下,本帖就来讲一下在线写RTD2995D平台EMMC引导程序方法和U盘升级方法!并上传使用过的软件和引导数据。

编程器要接主板上专用升级接口,不能用VGA口,用VGA口写到百分百之后会提示刻录失败,接好后先用打印信息试联机,打印信息设置115200 线序 12X15

升级前需先下载使用软件和引导程序
百度网盘下载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4UH45DFVzd1PsCJQI3V0Q 提取码:pslq
下载解压后按下面照片设置和使用软件软件

引导数据烧录中

引导数据烧录中

写完引导后主板断电,把装有install文件U盘升级数据的U盘插电视上,打开SecureCRT串口打印软件。
SecureCRT串口打印软件没设置过的按下面帖子设置
用RT809编程器代替升级小板升级创维8R和8A机芯及其它网络电视升级工装设置方法
然后按住电脑键盘上的TAB键,主板通电3--5秒后放开,进入升级状态等升级完成即可。

可以正常升级的主板:程序放U盘按住电视音量+开机即可升级,单U盘升级升级不了时可以用此方法,此写引导方法RT809F和RT809H编程器JT1199编程器通用,也可以用RT809H直接写备份的EMMC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够详细,有机会一试,楼主有心了。网盘文件失效了无法提取。

已重发

网友A:
写的够详细,有机会一试,楼主有心了。网盘文件失效了无法提取。

网友:
厉害了我的老大我

网友B:
应该可以适合其他的4K网络电视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适合其他的4K网络电视主板的

使用RTD2995主芯片的主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