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请问这个是电感吗?

楼主(2019-05-15):
红色有色环的,L2,L3,L4,有两个查电阻4,7欧,有两个30k.50k,是不是电阻,可以用电阻代替吗

网友:
已经验明正身,确实是电感,因为线径较细,所以有一定的阻值

网友:
位号:L电感、R电阻、C电容,所以L2,L3,L4都是电感。

网友:
3楼正解,照办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330μH的电感。

网友:
是电感器无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 不缺啊

哪个电器上面这个多,找几个拆件,这个是老海尔空调的板子

网友:
基础知识不扎实呵呵呵,明显的L是电感 R是电阻

网友:
明显的L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