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求助:新科广场舞音箱无声求28脚贴片功放的型号

楼主(2019-05-15):
接修一台新科广场舞音箱,有图无声音,检查电源正常喇叭好的,测量功放集成块时才发现丝印被打磨掉了,是一个双列28脚的贴片集成块,工作电压是8v,里面有升压电路把8v升到12v,1和3脚是输出一端,26和28是另外一端输出,有知道型号的大神告诉我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
不能识别的功放芯片可用万能功放芯片改装!推荐一个PAM8610功放板,一般音响足够了。

网友:
是不是功放块之前的IC,我觉得可能是音调或者音量IC

网友:
这种求助贴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机型号没有,板子的全图型号也没有,只拍一个打磨了的块子出来,你让谁猜出来?

网友:
也许字印在另一面呢,楼主可拆下来看看另一面

网友:
也许是MC34018音频处理芯片,自己网上下载资料对号入座,看合适不?这个地方没有散热片不可能是功放。只能是前级处理。

网友:
应该是数字功放芯片TPA3110

网友:
也有功放块不带散热片的。

楼主:
有点像TPA系列功放,芯片底部带散热片的,但不是3110因为脚位不同,这个是广场舞音箱,功率蛮大的,TPA3110怕是功率小了

楼主:
买了一个TPA3116功放板,由于原机电池电压只有8v,无法输出高音质和大功率,因此又买了一个DC-DC升压板,准备把8v升为15v,TPA3116单声道BTL输出功率100W,比原机的肯定耐用

楼主:
只是用户只肯出100元维修,材料都50元了,还是上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