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冒烟找不到地方

楼主(2019-05-15):
第一次试帮朋友修电脑主机的,他说从主机冒烟之后就只通电,显示屏连接不上,拆开通电,三个小风扇都正常运转,测电源到主板的各电压都正常,并没有发现冒烟的地方,因为没有修过这东西,实在找不到原因,哪位师傅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吗或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你一般修什么?

网友:
主板,最大可能。

网友:
找不到只有换板。

网友:
电源故障高

网友:
有个东东叫诊断卡知道不

网友:
一定要细心,仔细仔细再仔细。查电源

网友:
不显示,估计北桥不好使了

网友:
以前没有修理电脑,第一次就碰到难度指数比较高的问题。你如果代换可以试下找原因,否则放弃吧。

网友:
修电脑要有足够的配件啊,拆机件也可以的,电源,主板,内存等等,怀疑那里换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