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荣昌老师,空调四通阀补焊后怎样检测好坏

楼主(2019-05-15):
空调四通阀打压后发现控制阀的毛细管中间与大管连接处微漏,补焊后不漏了,现在想知道四通阀是否好坏(是否被焊坏),请教老师在不加氟的情况下怎样判断四通阀的好与坏

网友:
四通阀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是不会动作的,线圈通电后只会听到“嘀”的一声响。必须要在充注了制冷剂后通过变换运行模式检查四通阀的性能。

楼主:
心须充注制冷剂以后检测,如果四通阀坏了,氟不就浪沸了。非常感谢荣昌老师,能不能用自然空气变换运行模式检测高低角阀的压力来判断呢空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心须充注制冷剂以后检测,如果四通阀坏了,氟不就浪沸了。非常感谢荣昌老师,能不能用自然空气变换运行模式 ...

气态不行吧,只要适当加注一部分制冷剂就可以测试了,不需要加足的。

网友:
然空气变换运行模式检测不了冷热

楼主:
非常感谢荣昌老师,还有海涛老师的帮助,我明白了

网友:
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态不行吧,只要适当加注一部分制冷剂就可以测试了,不需要加足的。

感谢荣昌老师热情指导,已测试两管热,两管凉制冷剂已加足,电流与铭牌标注一致,开机半小时制冷效果良好。

楼主:
已修复,制冷效果良好。感谢论坛的师父,感谢论坛

网友:
楼主补焊四通阀 直接焊?用湿毛巾捂住的话 里面的塑料快会融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荣昌老师热情指导,已测试两管热,两管凉制冷剂已加足,电流与铭牌标注一致,开机半小时制冷效果良好 ...

楼主厉害!学习了

楼主:
我是用了湿毛巾的只包裹了一面,因为这一面是要焊的没法全包,因为是第一次焊这里,心里没底所以来请教,结果是可以的省了一个四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