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tw3300c问题

楼主(2019-05-16):
机器是3只滤波电容漏液(不知会不会220电压太高)致烧了主电源待机芯片和一只点灯升压管(k20a60u)的。待机改用一块5v。能开机但灯泡不亮,点灯板有364㐲输入,输出没高压,一会二红灯闪保护。不知如何入手了。三个纠结问题:1待机电压是不是5伏。使主板工作条件不足给点灯板的指令。2点灯板会不会有问题(管子不短路)。3是不是主电源还有问题。少修投影仪技术也有限,买拆机板也不知买那块,也不便宜。请老师们支招。

网友:
谢谢你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没有金刚钻 揽了瓷器活

网友:
揽了瓷器活,谢谢你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就怕板子修好了又蹦出来别的问题。

网友:
投影机主电源送给主板的待机电压一般不是标准5V的,大部分都是5.多V的,另外主电源给主板还供的有10几V或者20几V的电,你只供了5V电,明显主板开不机啊,那么主板给灯电源的回馈信号也不会正常反馈回去,灯怎么可能点亮?
另外灯电源输入电压是由220V交流整流滤波后,再经PFC电路后输出380V直流电压给灯电源的
主电源烧了就查看主电源的主控IC的规格书上的参考电路来检查维修即可,最好不要乱改电源,改到最后再把主板烧了,那这台机器基本上也就不用修了

可以参考我下面这个帖子
https://www.jdwx.info/thread-754807-1-1.html

楼主:
谢谢各位提点和楼上老师。改待机是因为电源ic烧了看不了型号。滤波电容是10v耐压,因找不到参考资料,觉得差不多是5伏。坏的元件和改那待机后开机摇控指示灯都是正常的,十多秒后灯泡不亮就闪二红灯的。

楼主:
这机没烧保险。。

楼主:
这机pfc是二只k20a60u并联的,烧了一只,用别的型号代换的,换后pfc电路是工作的,升级电压364v,上面说ic是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