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畅聊维修技术】创维液晶电视42E615L指示绿灯亮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5-16):
①故障:创维液晶电视42E615L用户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开不了机但工作指示灯绿灯亮

②检修过程:

    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PFC电压为370V,+24V,+12V,+5V,电源开关机电压均正常,再检测主板各路电压也显示正常,分析故障可能
为软件程序问题。淘宝花10元购入程序写入后,故障排除,电视即恢复正常。

    交付用户使用一个月后,再次出现相同故障(开不了机但工作指示灯绿灯亮),怀疑存储块不良,换新芯片后再次写入程序,故障排除。但关机后,过一会儿再次开机仍然无法开机,使用烙铁加热此部分元件,电视机恢复正常。

   于是查存储块外围元件,未发现异常,再次取下存储块,发现印板有点发黑,清洗烘干后,再次装好储存块,经过多天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证明此故障根源是电路板漏电导致。

网友:
谢谢分享存储器底板漏电维修经验

网友:
恭喜你维修成功!

网友:
比较少见的情况,多谢分享!

网友:
很值得学习的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