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液晶电视LED32560

楼主(2019-05-18):
    客户送修长虹LED32560 接上电源。指示灯不亮。 沟通后。拆机  测量12V 无电压出。初步以为是前后不起振。以为是电源6脚IC坏了。 测外周围电阻。没事。然后转换思路。把心思放在后级。在路测试12V整流管正反向短路。心中大喜。以为问题找到了。拆下测量居然是好了。再装上板上测量也是好的。 通电后依然没电压。测量又是短路。 一步一步往后排查。发现原来是两个贴片电容漏电引起的问题。拆除。上电。12V出来。装上按键。屏线。试机OK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请问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
上传附件、上传图片到论坛的方法介绍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1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恭喜修复,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祝贺。修好了就好。

网友:
恭喜俢复.有银子就行.

网友:
贴片电容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