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2019-05-18):
这是JBL CM102里面电源板电源接到芯片板中的电源芯片,请大家帮看下是什么型号或是什么型号可以代换的,先谢谢了

网友:
整机型号百度一下

网友:
JW5015B,DC-DC芯片,输入3.6V-40V,输出电压0.8V-37V,输出5V时电流2A

网友:
楼上高见。

网友:
5015数据不常用,谢谢分享。

楼主:
谢谢三楼,也谢谢各位。

网友:
还好能看到W5015B就好查,JW5015B,DC-DC芯片

网友:
JW5015B,常见的DC-DC芯片。
百度一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