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煮几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19-05-18):
2L容量的电饭煲,保险换了,温控器开关,温度开关也换了。磁钢也换了,试电还是几分钟后自动断电。请问下,这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换电线和插座试试

网友:
电饭煲还是电饭锅?电饭煲的话建议联系维修师傅,电饭锅的话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A:
都是固定几分钟断电电吗

网友:
你这些零件能让师傅帮你修好一回了。

费时费钱为了啥????

为了成就感?为了不给师傅一口饭吃?

网友B:
“自动断电”是跳保温还是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小问题找师傅发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断电”是跳保温还是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小问题找师傅发不几个钱

煮几分钟,是指示灯不亮了。大概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固定几分钟断电电吗

大概3分钟

网友:
是断电了  还是磁钢自己掉了?

网友:
是不是发热盘,和锅底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