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过热保护搞不懂!

楼主(2019-05-19):
昨天维修了一台格力两匹的单冷柜机2010年的机器,开始过去检查故障,发现压缩机过热保护,检查风扇电容,压缩机电容,容量都有所下降,冷凝器很脏,低压压力才1.5公斤,雪种也不够,发现小管喇叭口有轻微漏气,于是心里有底了,报价价格客户同意!清洗,换电容!扩口,加氟搞完收工 ,以为万事大吉,!第二天又打电话说不冷,一去检查,发现还是过热保护,压缩机100多度!电流8A左右,风扇转速正常,冷凝器也很干净,就是容易过热保护,一时没有了头绪,(老板说这台机器以前的维修工反反复复也没有搞好!)雪种全部换掉,抽空定量加氟,外机标了雪种量是1.85千克!加完后发现小管冰凉,大管不怎么冷,压力才2.3公斤于是继续加,加了差不多10斤雪种(吓人),压力才勉强达到了4个压,大管有点凉,电流8.5A左右,工作了十分钟电流慢慢上升到10A~12A压缩机声音明显不对,不到一会压缩机又过热保护了!开始以为是毛细管微堵,或者管路有点堵,但是我把雪种放完,小管拆掉,启动压缩机,发现小管出气还是非常顺畅的!不像是堵,内机也用雪种冲了感觉也非常通畅,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搞不定了!事情又忙!直接退钱了!还请论坛各位师傅帮小弟分析分析,压缩机收雪种一下就到负压不像串气,用他的压缩机给表打压也可以轻松达到15公斤压力,现在我怀疑是压缩机排气效率低?吸气能力正常?还是管路有堵?搞不懂了!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A:
是否移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移过机

客户都不清楚问他说不知道

网友B:
有没有检查压缩机热保护器是否正常
看来压机的热保护器工作是正常的,因为都100多度了
有没有检查内机的热交换器脏不脏,如果太脏也影响换热效果导致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检查压缩机热保护器是否正常

压缩机用红外测温仪测的100多度

网友:
加到10斤的制冷剂不保护才怪,感觉是毛细管组件微堵了或者细管子握扁了,不管是挂机还是柜机在管子的90度拐弯处握扁很常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缩机用红外测温仪测的100多度

经修次数过多,技术不一定都过关,长期超电流,散热又差,压缩机都是处高温下运行被“拖”坏了,存在热态下匝间短路的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修次数过多,技术不一定都过关,长期超电流,散热又差,压缩机都是处高温下运行被“拖”坏了,存在热态 ...

谢谢大师回复!

网友:
制冷剂加到10斤左右,你厉害,那也是钱呀,为什么勉强要加到4个压。压力是随温度变化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温度越低压力越小,你这样加氟压缩机非挂不可,加10个坏10 个

网友:
用他的压缩机给表打压也可以轻松达到15公斤压力   25公斤的表  最高可以打爆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