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电子电器维修故障的原因-内部原因(1)

楼主(2019-05-19):
电子电器发生故障,一般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和人为原因。了解其原因,是查找和排除故障的重要环节,结合故障现象,分析与测试,查找出故障发生的部位、查找出损坏的元器件,最后排除故障。

1.元器件损坏:因使用寿命、使用条件和质量问题而损坏是内部原因之一。元器件损坏一般有击穿、开路、断路、漏电或参数变化等,如集成电路损坏、晶体管击穿、开路,电容漏电、容量变小,电阻器的阻值变化大等。

2.PCB电路板上的焊点有虚焊——内部原因之二。一般发生在使用年限较长的整机电路中,而且故障发生率相当高。

3.电路中的开关或插件松动或接触不良、断线——内部原因之三。

4.电路中可调节的元件失调。

知识口诀
电器故障有原因,分析原因莫粗心;
内部原因有四点,元件损坏要更新;
焊点虚焊故障多,松动、断线仔细寻;
元件失调原因四,查找部位重调整。

  欢迎初学者交流互动、取长补短、学有所成!

网友A:
做做版主的沙发,继续看楼下的

网友B:
现在电器脱焊少了,负载电流小变节能了,像以前修crt那样焊下就好了,难碰到哦,维修活少了,收废品的活跃起来了

网友C:
我就看看,不发表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器脱焊少了,负载电流小变节能了,像以前修crt那样焊下就好了,难碰到哦,维修活少了,收废品的活跃 ...

平板电视机与CRT电视机的开关电源的明显区别在于采用了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其故障率较高,检测pfc的输出取样电路很重要,有时候相关电路的滤波电容损坏等与其息息相关。现在论坛征集大家的维修方法与技能,我以为坛友们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举一反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做版主的沙发,继续看楼下的

谢谢,有兴趣可看一下我刚发的内部原因的故障案例:指针表MF64设计原因导致转换开关断裂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看,不发表评论。

欢迎欢迎,今天已经把相关的帖子补充完整,可以拍砖了!电子电器维修故障的原因-外部部原因和人为原因(2)

楼主(2020-03-06):
互相交流,共同学习,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