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7-200故障从那查起

楼主(2019-05-19):
这段时间非常潮湿,风扇是220伏,开机转,好像听到几下嗞嗞声,焊时无反应,OC灯也没亮,应该从那查起?

网友:
估计应该从潮湿方向着手查起!

网友A:
先看310v母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310v母线电压

好的,继电器,整流桥堆要查吗

网友:
从没电布开始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继电器,整流桥堆要查吗

你是用户吧,先查有没有310母线再查整流

网友:
若果有310v就是继电器坏了再查ntc热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