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侦测电压高

楼主(2019-05-20):
一板华硕的p5g41T-m lx,原来是cpu上管击穿,换了个上管后,能开机跑码了,但卡在了E0或E1,不管了,刷了几个bios后还是不行,也不知道碰到了什么,就能莫名其妙地正常启动了。但是显示电压异常,换cpu换电源都不行。在线量5v都不正常的,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行。跳过能进系统。问下师傅,这个是怎么回事?具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 兄弟  你查主板上的io电压检测脚   5v  3v    12v  这些电压检测脚  把它修到1v

网友:
嫌太麻烦你就把5v检测脚相连的两个电阻拆了  然后把io那个5v检测脚跟3v或者12v检测脚连一起就完事了

网友:
玩玩吓 研究就OK。建议不要太过费心。

网友:
几十元换块板即可,不值当修了。

网友:
首先必须确定实际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修检测电路。

楼主:
实际电压是正常的,量了下epu周围的电阻,统统是1.2v,不知道哪个是12v,哪个是3.3v的

网友:
应该是侦测电压电路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了,一般IO芯片是负责电压侦测的,有电路图的话好找,没电路图就不好搞了。

网友:
查IO的检测电压分压电阻,华硕电阻漏电有通病,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