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电视43D3000ID灰屏现象修复分享!

楼主(2019-05-20):
   刚才接修一台长虹电视,上电开机出现背光亮,灰屏现象!
   拆盖上电,首先测量逻辑板上的VGH电压为0V!断开面对逻辑板的右边接屏的排线,测量逻辑板上VGH电压出现!说明右边的屏边板元件或屏内部行列驱动电路出现短路情况。(此机屏型号是M430F14-E2-L)
   在线测量短路的边板各个电容,发现C208短路!用铬铁焊开此电容,接上排线上电试机,测VHG电压出现!看屏幕已出现开机画面!
   随后,在废旧电视屏幕边板上拆一个VGH电路的电容换上,上电试机,图声正常。
   这次挽救了一个屏幕,收获300。谢谢欣赏!

网友:
带有线网我卖四百,价格不错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你那边的行情还可以

网友:
那个电容不上也可以吧,应该是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