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保护问题

楼主(2019-05-21):
遇到一台冷冻库3匹的 新装的用了3个月 现在故障是 化了霜以后就不会启动了 出现缺相故障 在重新关机启动就可以了 但是还是会保护 制冷一切正常 请问老师这个从哪查故障 万分感谢

网友:
相序保护器不对吧,电路问题从电路着手

网友:
压縮机是涡旋机,如果加制冷剂不到位,压縮机高温保护的,电路上显示缺相,需要加制冷剂直到压縮机高压部位温度不过高

网友:
向上面一位师傅说的,你可以暂时短接高低压观察,还保护吗,一项一项派出去,冷库不就那么几个保护,3匹有没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