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小神童脱水就撞外壳

楼主(2019-05-21):
老的海尔洗衣机容易撞桶,,孔孔的撞外壳声音,,就进水了,,,打开一看衣服跑到一边去了,,,衣服有很多水时候撞桶最厉害,衣服在一边去了,,洗正反转又正常。。。。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有没有平衡水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1、检查洗衣机是否放置水平如水平请看第2项,
2、更换4根吊杆

网友:
我没看明白说的是什么 但楼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平衡环漏液也有可能

楼主:
4根吊杆正常,,,,衣服洗完为什么会跑到一边去,,就是因为衣服要到一边去才撞桶。。应该是洗衣服把衣服洗到一边去了。正反转又正常。,,这总问题还遇见好多回,,大家都知道只有把那个什么接一接,,可是不安全,所以没有什么事大家讨论哈衣服到一边去怎么修。。。。

网友:
调整吊杆

网友:
波盘和外桶动作不同步就会撞桶。

网友:
检查平衡

网友:
多半是7楼所说的

网友:
离合器出问题了,在脱水的时候不能很好的分离。波盘先转动把衣服推到一边堆起引起不平衡。你观察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