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苏泊尔C20S05电磁炉显示E0的维修

楼主(2019-05-21):
开机显示正常,放锅按爆炒键,显示E0,没有检锅声音。查所有大电阻,大电容没有坏的。维修陷入困境,上家电维修论坛 查E0是内部故障~~~~。无意间在线测大管(H20R1203),G-S阻值2K,   不对,G-S有一个18V稳压二极管,测量应该是5K左右。把大管拆下测量2K ,大管坏啦,换一个新的后,加热正常,电磁炉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A:
这种故障一直都在遇到,不过苏泊尔的尤其的多。

网友:
恭喜发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一直都在遇到,不过苏泊尔的尤其的多。

确实是苏泊尔的容易出现这种击穿不烧保险的。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