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压缩机,内机,压缩机都结冰,温度到-7

楼主(2019-05-21):
本人平时搞小空调,冷库小白,这两天有个单位冷库压缩机坏了,进口谷轮,7.5kw,排气量有54,买了个10kw的假谷轮,排气量一样,抽空装上后,低压0.05.高压1.5,这时冷库-2,温度拉到-6就不行了,后来又加制冷剂,加到低压0.2,高压要2.4,压机电流20a,温度到-7就下不去,设置-8停机,长时间开机,内机结冰,回气管结冰,没有方向了,这是制冷少了还是多了,还是什么堵了?
现在先手动除下霜,这个机器当时把过滤器是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当时把过滤器是换了的

跟小中央空调差不多!把机器交换器压缩机下面那个玩意都通干净,以前在工厂一年通几回那个玩意,再把里面蒸发器也洗一下

网友:
先把膨胀阀的调节杆调整和确认在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这是前提和原则!保证了这个以后,再把即时的库温,以及该库温下的低压压力,环温及当时的高压压力,压缩机和回气管的现象等介绍出来,以便作出正确判断。
制冷剂种类,压力和温度的单位都没有,这种马虎的态度我是不喜欢的。

网友:
    如果是-18°C,冷冻库,霜刚好回到吸气口,是正常表现。但是内蒸发器如此容易结霜,可能是膨胀阀的过热度调太大了(也就是膨胀阀调整开度过小),试试将膨胀阀后面的调整弹簧逆时针退出一圈。不过,压缩机回气口结霜更加严重。试试放掉一些制冷剂。

  我也是凭经验之谈,欢迎大家指正错误。

  首先,也还是荣昌老师说的,你将膨胀阀顺时针旋进到尽头,然后逆时针旋3圈半。如果制冷剂添加正确,库温5到0度时的膨胀阀的压力在0.2mbar多一点这样,随着库温下降,库温-10度时,低压回气在0.15mbar。到达-18度,压力表应该在0.12-0.1这样。 同时观察回气口,结霜刚刚到回气管口,最佳。 如果结霜严重请发掉一些制冷剂,使工作压力和上述相符。

  低压压力偏高,也就是蒸发温度无法到达低温工作点。库温必定无法下降。

网友:
第一图片可以看出来,制冷剂是r22,2.4map的压力高了,同意一楼观点,先把冷凝器洗洗和内冷风机除霜,并找出原因:是不是加热管坏了?排除了在开机看膨胀阀和回气管结霜情况了,在判断制冷剂是否多少
提醒一下,压縮机坏了,不是简单换个压縮机加个制冷剂就好了,要找出原因

网友:
好多人也有这种想法,压缩机坏了就换压缩机,其他都不要动,以免故障扩大,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压缩机本质上不是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能换同型号尽量换同型号,不要说为了省钱,到头来出来问题,怀疑来怀疑去,感觉处处都是问题,你换原装压缩机可以省去不少弯路!

网友:
是不是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