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ptc老坏

楼主(2019-05-21):
换压缩机也不行还是用两天就坏

网友:
进到假货了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
电压低,电流大。

网友:
ptc坏了是什么症状?通电一会儿冰箱就断电吗?然后等下又能通电???

网友:
工作电流多少,有没有加过氟

网友:
只能说你买的ptc有问题

网友:
怕是买到一批次坏的

网友:
质量有问题

网友:
你换一个拆机的PTC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