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显示82度保温不工作计实

楼主(2019-05-21):
应客户要求上门检修一台纽恩泰150升空气能不制热,到家上电,发现控制盒面板显示82度,保温状态。外机不工作。首查水箱温度传感器,测其阻值为4.8k左右。代换无果,那就只有主控板了,立马回家取了块主板后上机,水温显示一下就下来了,根实际水温差不多了。等待延时几分钟后机器就正常工作起来了。幸得有块备用板,这给维修判断问题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网友A:
感觉问题描述不清。
是显示82度保温,实际多少度呢?实际82度还要工作是准备烧开水?

网友:
显示82度。楼主首先换了传感器,换传感器故障不变,在换了电脑版就OK了,修理程序没毛病呀,不知道你们
还说人家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问题描述不清。
是显示82度保温,实际多少度呢?实际82度还要工作是准备烧开水? ...

楼主没仔细看明白,我不是说了换上主控板后水温显示一下就下来了吗?根实际水温差不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问题描述不清。
是显示82度保温,实际多少度呢?实际82度还要工作是准备烧开水? ...

说的也是哦,当时我这么描述问题是因为我个人的观点,那是因为我是清楚当时的故障情况的。让大家看到是有些不明了。其实就是冷水的。要是真有82度的水温估计用户也不会来找咱了。

网友B:
温度检测一般可以修的,检测传感器一路的104瓷片,少数分压电阻,一般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检测一般可以修的,检测传感器一路的104瓷片,少数分压电阻,一般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

谢谢提醒。有空再去仔细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