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K2837能用k3878代换吗?

楼主(2019-05-22):
如果不能,还能有其他的代换吗?

网友:
你也是哦,百度一下参数嘛.

网友:
2SK2837 500V 0.27Ω 20A TO-3P(N)封装的。只要符合的均可代换的。

网友:
你也是哦,百度一下参数嘛

网友:
ifr460完美代换

网友(2019-11-01):
K2611可以代换

网友:
K3878为耗尽型场效应管,K2611特性与K3878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我们常见的色环电阻上标识的色环都是直的,有些特殊的色环电阻上的色环是斜波浪形的,这种电阻在更换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它其实就是一个保险电阻,如果不注意,用普通电阻代换有引起其他故障的可能

网友:
一般的代换原则是以大换小,小换大就不太保险啦。K2837可以用23N50代换,最好整组换。

网友(2020-04-02):
k2837用在220v供电的焊机上  k2611和k3878用在双电压焊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