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谷轮半封闭压缩机冷冻油回油问题

楼主(2019-05-22):
请教师傅们,压缩机停机一天油镜里没油,开机油就跑了出来,什么原因呢,没装油分离器,谢谢各位

网友A:
油进入了系统中,开机循环又回至了压缩机。

网友B:
这是开机时候的?很想看看停机时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开机时候的?很想看看停机时候的样子。

这就是停机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进入了系统中,开机循环又回至了压缩机。

谢谢荣昌老师,是和氟混合一起了吗?那冷往哪跑,这对压缩机有坏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停机的时候

我就是看着你这个像满油的样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油很快跑了一部分,我怀疑是不是活塞环缝隙变大了? 第二个就是要将油加热管,接上电,在停机时,避免过多的制冷剂和油混合,不然开机气泡,油就跟着出去了。
    建议增加油分。
    冷凝器, 蒸发器内表面有油,会减小换热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看着你这个像满油的样子

谢谢师傅,这还真是满油,我把图片搞错了。还有一台停机油占视液镜一半,开机满油?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这还真是满油,我把图片搞错了。还有一台停机油占视液镜一半,开机满油?啥原因 ...

这个应该就是2楼版主说的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2楼版主说的那样了。

停机的时候是冷冻油占半个视油镜,开机时油镜满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