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背光不亮求助

楼主(2019-05-22):
一台杂牌机,开关机正常,但背光就是不亮,电源板没问题,24v输出到高压板正常,高压板on/off开机时为5v,关机时是0v,adj关机时也有3.5v,开机有4.8v。请教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怎么修?

网友:
换背光呀。

网友:
高压板,和背光查了吗

网友:
问了也白问,故障靠修的,不是猜的,剩下就是高压板或背光其中之一

网友:
建议重点检查高压板。

网友:
有点灯仪吗?点下试试。

网友:
你先对比测量各个变压器的阻值是否相同嘛

网友:
仔细观察背光是否闪一下?

网友:
这种8脚那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查资料,继续用表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