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厨宝限温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9-05-22):
小弟海尔厨宝换了个限温器,由于拆时没有去看原来的接法, 现在不知道是否装对,请各位大神帮助查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会,等下面的来说。

网友:
用不起这玩意的路过

网友:
这器件多是串接在电源回路上,观察电路走向不难。

楼主:
群里的大神们,谁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吧。。

网友:
这很难说对还是错,你先说你接的四根线分别是和那里相接的,怎么看起来其中一条像是地线

网友:
两进两出,对。

网友:
画个简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的大神们,谁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吧。。

在附近找个师傅帮装回去,原理都不懂和你说再多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