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DJ12B-A11进电没反应

楼主(2019-05-23):
拆机发现里面有水,吹干晒了一下。通电指示灯亮。这个是触摸的点选择和启动都没用。胶水封死不好拆开修理

网友:
接插件也检查一下噻。

楼主:
都测量了是好的100K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测量了是好的100K也有

接着检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