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cpu自己能升级吗

楼主(2019-05-23):
如下图,cpu是插上的还是焊上的?好升级更换吗?因为是老笔记本,运行卡慢,想自己升级cpu,不知怎么操作,请不吝指教,先谢谢。

网友:
这种直接封装在主板上的还是别动手了 要求太高 直接升级电脑吧 也没几个钱的

网友:
升级潜力有限...得不偿失。建议不要升级,二手本好过佢多多声。花钱不多。

网友:
这个cpu可以换    不过我建议只换硬盘   换成固态的就OK了

网友:
下面圆圈用一字螺丝刀一拧就拿下了

网友:
这个CPU是可以更换的,下面那个螺丝拧半圈后CPU就可以拿下来了,但单独升级CPU对电脑的提示不会超过10%,不如升级内存和固态硬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赐教,这种老笔记本我有几个,这个品相好点,我想只要能用就用,没有太高要求,只是希望性能提高点更好,我已升级内存1.5G,一条1G一条512M,又换了个320G的硬盘,还是感觉不算好,今天看到这个cpu,才有了这个想法,我再看看,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CPU是可以更换的,下面那个螺丝拧半圈后CPU就可以拿下来了,可以换上主频高一点的《要主板可以支持的》。加大内存和换固态硬盘,这样才有感觉好一点,但是值不值得去折腾,

网友:
cpu要换也只能换同样针脚的,感觉换SSD效果明显些。

网友:
"这个CPU是可以更换的,下面那个螺丝拧半圈后CPU就可以拿下来了,可以换上主频高一点的《要主板可以支持的》"
楼上说得对 但性能提升不会很明显 不过现在这类拆机CPU价格也不贵 楼主有兴趣也可以搞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