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制冷系统的几项操作调整的前提和原则

楼主(2019-05-24):
    首先,必须遵守一个操作和调整的前提和原则,那就是膨胀阀的调节杆必须调整在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不动,以后也不得随便调动。调动就改变了开启度,就无法辨别是因为开启度过大或过小;还是因为系统加多或加少了制冷剂;或者因泄漏而缺少了制冷剂。保持膨胀阀的出厂状态,以此反应出的工况,就能分辨和判断系统是否加多了制冷剂,还是少加了制冷剂;或者因泄漏缺少了制冷剂。平时只能对膨胀阀作过热度大小的微调整。
    压缩机机体的任何部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这也是衡量和鉴别压缩机及系统是否正常的一项标志。压缩机的机体上结了霜,说明压缩机处湿冲程(带液)运转,此时的压缩效率将会大大降低,严重时甚至无压缩能力,能效极差;还因运转温度低,增加润滑油的粘度,影响润滑,很容易损坏机件或压缩机。
    冷库的结霜时机,当库温在0度以上时,整个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只有当库温在0度以下后,应该结霜的部位才能逐渐呈现。系统最开始结霜的是膨胀阀的出液管,然后慢慢延伸至蒸发器,待整个蒸发器全部结满霜,最后才是回气管(吸气管),直到压缩机的吸气阀为止。这也是衡量对系统的操作和调整是否到位,鉴别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的标志。

2人赞赏

楼主(2020-02-12):
    对于膨胀阀的安装,阀体应直立式安装在供液管的水平管段上,感温包也应捆绑在水平回气管段上,与回气管的角度呈4点或8点钟的位置(见图)。膨胀阀必须与感温包同在一个温区里,要么同在库内,要么同在库外。
膨胀阀过热度的定义:指蒸发器和感温包内蒸汽之间的温度差,实际也可以理解为蒸发器的进口温度与感温包处的温度差。测量时用蒸发温度减去感温包处的实际温度,通常的过热度为5~8度之间。过热度对于热力膨胀阀的正常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吸气如果完全无过热度,就会产生回气带液,引起湿冲程液击损坏制冷压缩机;如果过热度过大,压缩机的吸排气温度高,运转温度高,碳化润滑油,同样也会损坏压缩机。
    膨胀阀的压力调节杆在出厂时一般都基本调整在中间位置上,即顺反转动的圈数基本一样,正是为了调节时顺反都有足够的余地。膨胀阀的调节很重要,为了使系统处正常的工作状态,膨胀阀应尽量保持出厂状态,不要随便调动,这是一项操作和调整的前提和原则。在保证此前提下,才能对系统的运行工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在系统正常的运行中,当制冷温度在0度以上时,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只有当制冷温度在0度以下时,最开始结霜的是膨胀阀的出液管,然后延伸至蒸发器,最后才是回气管,直到压缩机的吸气阀为止。正常情况下,膨胀阀阀体的结霜呈45°角(见图),伞形阀盖是不能结霜的。
    在系统正常的运行中,压缩机机体的任何部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这也是衡量和鉴定系统和压缩机是否正常的一项重要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被论坛驱逐出门的“天堑通途”和“懂点点电”两个无赖,经常像狗一样偷回来嗅嗅吻吻,张罗收集一些不同观点,特别是一些负面的东西特感兴趣,断章取义,歪曲诽谤,复制在他流浪糟糕的《百度贴吧》里,大肆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诋毁抹黑,心术败坏,卑鄙无耻,丧心病狂,行为十分恶劣。根本就不懂膨胀阀的安装和调试,在《百度贴吧》里一派胡言!无知“天堑通途”竟然对冷库系统在什么库温下应该结霜,什么库温下不应该结霜一窍不通;竟胡说库温在0度以上时低压部分都需要结霜;压缩机的机体结了霜还认为不是带液湿冲程。他和“懂点点电”两个无赖不懂装懂,把自己打扮成什么都懂的“高手”,其实是一对十足乱弹琴的白 痴!除了会搞人身攻击,其它什么都是头重脚轻腹中空!

网友(2019-05-24):
荣昌老师辛苦了!!!

网友: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
荣老师好,膨胀阀的阀芯如何选择,如果选大了能调小膨胀阀来配合吗,还是怎么处理。

这里不谈这个!不要走题!   荣昌制冷

网友:
谢谢荣版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A:
荣老师好,零度以下的冷库,压缩机不结霜,但出现水珠正常吗?回气结霜到压缩机上接回气管那个位置,压缩机体没有结霜,但出现大量水珠,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老师好,零度以下的冷库,压缩机不结霜,但出现水珠正常吗?回气结霜到压缩机上接回气管那个位置,压缩机 ...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相同的话题要我回答你几次?该主题https://www.jdwx.info/thread-436204-2-1.html里的13/14/16楼都作了回答,这里又是反复这种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