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410A制冷剂的补加论述

楼主(2019-05-24):
    家用空调系统小,系统里剩余的那点R410A放去无所谓,但对于较大以上的系统,加注量在数十公斤甚至更多,那就不能“全部排空重新加注”了。
    所谓“剩余在系统里R410A的成分比例起了不同的变化”,这是无根据不能成立的。制冷剂都是由多种元素成分合成产生的,它们在生产中经过化学合成后的结构已经成为固定成分比例的制冷剂了。如R502共沸溶液制冷剂,它是以R22和R115按不同的比例合成的;还有碳氢化合物制冷剂,如R170、R290、R600等等制冷剂,都是分别由甲烷、乙烷、丙烷、丁烷、乙烯、丙烯等多种元素和介质合成的。同样,R410A制冷剂是由R32(二氟甲烷)和R125(五氟乙烷)组成的混合物。如果氟瓶里的R410A没用完,不能认为剩下的成分比例已经“失调”不能再用了?制冷系统都会泄漏制冷剂,不能认为剩下没漏完的都“成分比例失调”了?几十公斤,上百或几百公斤的制冷系统都要把剩余的制冷剂“全部放去”?比如人体中的血液也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在抽血或者供血中的血液里不可能存在“成分比例失调”的荒唐歪理怪论!
    凡事都要以科学的态度和观念去对待问题,不能凭想象乱定论。看看这段从“百度”里关于R410A制冷剂特性的定论和加注方法:“它是由HFC-32和HFC-125几乎共沸的二元混合物,其具有浮动温度低于0.2℃。它的性质非常像共沸物,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单一制冷剂。这意味着它们不会破坏系统和它的组合比例,也不会在泄漏时发生变化。不会由于泄漏而改变制冷剂的成分,因此在售后维修再补充过程中,无需排放掉系统中剩余的制冷剂。

    该帖是用来探讨和与此观点论述的,谢绝表态类口号类话语。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结合科学论断参与讨论和发表具体观点!以致归纳和总结出符合大多数维修人员可行的方法和经验,消除忧虑和迷惑,少走“弯路”避免事故!
    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
    1、对R410A制冷剂科学论断的认识和理解;
    2、对R410A制冷剂的补加操作是否可行;
    3、R410A制冷剂的泄漏和补加是否存在“成分比例”的改变;
    4、R410A制冷剂在维修过程中(包括补加操作)的安全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我对R410系统补加制冷剂,从来不曾抽空!已记不清究竟干过好多次违规的事情了,有的加得多,有的加得少,有的加的液,有的加的气,但还没有发现过制冷制热效果的差异!
去年夏天,我买了一套外机板损坏的“凉之静”变频机。按照修液晶电视的那点雕虫小技修好外机板后,我做了多种加氟对比;抽空定量加注;放掉部分氟,分别补充液态和气(态)R410。机器设置在定频状态,每次间隔一小时,每次工作30分钟,在内机进风口和出风口分别放上电子温度计,每5分钟记录一次温度值。经对比,几乎无差别!
由此,我赞同荣老对R410成分的形象解说。
组成R410A的两种蒸发压力不同制冷剂,如果在系统中不是互溶状态,试问哪种制冷剂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在实验室是完全可以求证的,为什么不单纯使用效果好的那种制冷剂呢?我认为混合的目的,是得到某种特定蒸发压力,便于设计经济有效的系统!
至于液和气,在R410A饱和状态下,我认为气态氟和液态氟,组成R410A的两种氟,比例是没变的!(认为而已,没有数据支撑哈)
那厂家为什么偏要强调初装抽空和氟漏了也要抽空并加液呢?我认为,初装抽空,是出于安全考虑;重新加氟强调抽空,是便于定量加。至于加液,可缩短加氟时间,可以把氟的量加准点,并非考虑比例。因为氟的压力随温度变化,时间长了,压力变了。温度变了,压机转速变了(不是每款机器,你都能让其“定频”,厂家考虑必须全面)。都是“变量”,操作者参考什么呢?
首先,机器出厂时,厂家没有注有多余的氟,你放来排空了,氟就不够了。并不是厂家舍不得那点排空的氟,关键是排空时,氟进入大气,可能因泄放时高速气流与金属的摩擦或遇外界火种而爆燃!其次是节流形式的需要,因为变频机多用电子节流。补充加氟,前提条件是系统内没有空气。因此,初装抽空是必要的,而补充加氟不必抽空!
全是个人看法,既然是讨论,就算一派胡言,也非别有用心!

网友:
最喜欢看荣版的帖子,一切都依科学理论为依据,从不无根据胡说。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版主,望高手探讨!

网友:
一切都依科学理论为依据

网友:
学习了,荣版主!

网友A:
一直很是纠结的问题,今天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安装新机时还要抽真空也是瞎几把扯淡。

网友:
为了效果好,,,都放了,,定量加。。。。。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学习了,我以前也在纠结这个问题,现在更明白了

网友: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是纠结的问题,今天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安装新机时还要抽真空也是瞎几把扯淡。 ...

大错特错了,安装新机时是需要抽真空的。

我的标题也是“补加”,不指装新机充装。   荣昌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