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菜柜冷冻室温度下不来

楼主(2019-05-24):
修了一台点菜柜  换了个R600A压缩机  剪短了10cm毛细管  抽空 加气  半天了  冷冻室温度下不来  回气管结霜  过滤器微热  什么情况  求解  是不是毛细管短了

楼主:
   有没有人给点意见   蒸发器管子上只有霜   没看见冰块  不起冰

网友A:
为什么换压机呢,烧了

楼主:
管子被人为砍破   烧了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换压机呢,烧了

管子被人为砍破   烧了压缩机

网友:
明显制冷剂加多了,不知道机器改了有多少?

楼主:
从压缩机抽了点R600  出来   貌似蒸发器开始结冰   温度11度  下不来了  观察下    还是感觉哪里不对  温度下降 太慢  点菜柜修的少  是不是环境温度太高  云南这边32度左右

网友:
请你把该点菜柜初始故障和你修复后的情况详细叙述一下。这样大家可以综合判断来帮助你。根据你说的情况我觉得要注意下列问题。1.前后两种压缩机的功率和制冷量。2.现在制冷效果不佳,压力表的情况(拍照片看看)?3你是否检查代换压缩机的排气压力?是不是二手压缩机本身压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