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升保鲜柜启动发神经。有没师傅碰到过这样的?

楼主(2019-05-24):
隔壁宵夜档一台760升的保鲜柜主要冻啤酒用的,去二手市场淘回来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样子,都用的好端端的,直到前天过来喊我过去看冰箱说不冷,我过去直接就上钳表卡电流是0,压缩机微烫,压缩机偷停,冷疑器是一个风机散热的,冷疑器干净,启动器是PTC的,我拆下来吹凉下装上正常启动,电流是2.2左右。以为万事大吉咯,第一次天下午又来叫我说又不凉了,我过去一看又偷停了,拆下PTC吹凉又行,我反复试了几次,发现是每次到温度后停机后就起不来了,启动电流11安,有时候14都跑上去了,雪种是够的,只要正常启动,制冷量都很足的。现在我是每天他开档口我就过去吹凉下启动器。有点拿不准会不会是压缩机的问题了,有师傅有碰到这种问题过么,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问题?停机到再次启动时间间隔太短,PTC阻值还没有恢复常态就启动了。

网友A:
把温控拆掉    直接上电源线  试试就知道了。。这个知音试试看。。能启停就知道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温控拆掉    直接上电源线  试试就知道了。。这个知音试试看。。能启停就知道问题了。。 ...

我今天搞了知音,看看效果,看看开机停机间隔时间长点看看能正常不
我今晚搞个知音,温控给他扭到底,应该能出结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搞了知音,看看效果,看看开机停机间隔时间长点看看能正常不
我今晚搞个知音,温控给他扭到底,应 ...

先把整套PTC启动器都换了,再用卡钳表检测压缩机停机前的电流变化,就能知道压缩机是否存在问题了。

网友:
换全套启动件,用机外温控(知音)代换温控,查所有线和接线柱。若压机无问题应该可正常工作了。

网友:
停机多久这个很关键?还有PTC是多少欧的?

网友:
是否到设定温度停机,还是压机温度高保护器保护引起